请教圆形带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10-03):
查了一下设计手册结果发现没有有关圆形带的计算过程和有关数据,在这里请教大神们

网友:
圆形带是什么,圆形带传动,圆柱带传动。
这属于非标,不过从圆柱带与带轮的安装来看,与V带传动相似,你可以借鉴,并自己推导。
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圆柱带传动,而不是常规的皮带传动

网友:
截面为圆形的橡胶带?这种东西比较少见,手册上难以涉及,建议你找供应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