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计算

楼主(2014-10-04):
如图所示,已知气缸的推力F1和距离L,求力F2的大小?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F2=F1

网友A:
高中知识能回答楼主的问题,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受力平衡时,保持原有运动状态,水平方向,F2=F1+f摩擦力
f摩擦力=u摩擦系数x压力N,压力N=工作台重量+上面物体重量
其实我上面的分析是有重大错误的,牛顿第三定律,物体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与它所施加的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而目前工作台及上面物体并没有遇上阻碍它运动的其它物体,F2力就不存在,工作台和上面的物体目前正处于加速度状态,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a=(F1-f)/m
分析到最后,才发现楼主缺

网友(点评):
严格的说,的确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中知识能回答楼主的问题,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受力平衡时,保持原有运动状态,水平方向,F2=F1+f摩擦力
f ...

楼上这个分析好像不够全面吧。

F1和F2不共线,将会产生不平衡力矩,这个力矩将由两个滑块产生的力偶平衡,所以滑块除了工作负载和重量外还有附加压力,而且两个滑块的压力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左边的负载重右边的轻,而且左右两滑块的压力可能相反,一个向上,一个向下。设想如果L很大而滑块间距很短,这个滑台很容易自锁卡死。

加速情况下,会产生惯性力矩,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楼主是想这样的会产生力矩,所以不确定吧?有导轨滑块了,就简单的视为这2个力相等算了。简化计算。想复杂了,就算算F2产生的力矩所产生的摩擦力,抵消掉了F1的一部分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但是也不复杂,因为是线性系统,把各种因素分开了算,然后把结果叠加起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这个分析好像不够全面吧。

F1和F2不共线,将会产生不平衡力矩,这个力矩将由两个滑块产生的力偶平 ...

你是专业的出身吗,如果要用到工程力学,应该提到平面汇交力系和力的平移原理,全是大白话,难道你是刚入学的新生

网友:
还不错,这个能用到。

网友:
大伙讨论的热闹,楼主呢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力只有在同一个作用线上才会相等的,由于力F1的作用F2处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整体在F1作用下会绕一个作用点旋转,由于要满足平衡条件,力F1产生的力矩等于F2处反作用力产生的力矩。不知道这样解释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力只有在同一个作用线上才会相等的,由于力F1的作用F2处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整体在F1作 ...

力的平移原理,是将力从物体上的一个作用点,移动到另外一点上,额外加上一个力偶矩,其大小等于这个力乘以2点距离,方向为移动后的力与移动前力的反向力形成的力偶的反方向。这是力学常识,还用的着这么分析吗,根据力系的平衡条件,把所有的力移动到质心上,然后X轴Y轴Z轴投影力之和为零,因平移力所产生的力偶矩之和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的平移原理,是将力从物体上的一个作用点,移动到另外一点上,额外加上一个力偶矩,其大小等于这个力乘以2 ...

那图上的如何解决呢?

网友:
哪一个是研究对象?没有指定分析谁是受力对象,就开始分析了?!

网友(2014-12-05):
如果要考滤滑块的摩察力,F2<F1

网友:
受教了,楼上

网友:
好像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到底谁最权威?   楼下的回答一下

网友:
测试最可靠,和公差、摩擦这些都有关系,可能测出来结构和理论结构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