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顶会不会爆缸、爆炸?有没有生命危险?

楼主(2014-10-04):
千斤顶会不会爆缸、爆炸?有没有生命危险?

网友:
千斤顶有机械式和液压式。
使用过程中会损坏,液压缸还有可能裂开,但不会爆炸,不会有生命危险。

网友(点评):
大的开裂。小的可以压爆。

网友(点评):
好吧,压爆,总之不会爆炸。

网友(点评):
谁是专业的,谁是装作专业的销售,下面两句对话足矣。销售一定不知道水压试验,哈哈

网友(点评):
看你怎么用了,小千斤顶你拿去顶几百吨上千吨的东西,就算不爆炸也会被压坏

网友(点评):
爆炸和压坏是2个概念。千斤顶当然可能会被压坏,但就是不会爆炸。

网友(点评):
有可能爆缸的,千斤顶支撑好之后,如果受到冲击大的载荷,比如支撑的结构突然垮塌砸下,就有可能导致内压升高,最终导致爆缸

网友(点评):
确实会爆缸,阿呆称为压爆;但不是爆炸。

网友:
一般不会,和气球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速度没那么快,设计的时候有考虑的。

网友:
千斤顶有分机械丝杆式、棘轮式。液压的有分离式、整体式,按泵又分单柱塞、双柱塞,而柱塞又分大、小,粗、细,正常压力、超高压力,有手动、电动、气动、汽柴油机驱动。
丝杆式千斤顶操作比较麻烦,棘轮千斤顶有两个棘钩确保支顶到位,否则下巴没了,(修铁路垫高铁轨专用)。
汽车千斤顶8—50吨,千斤顶超过规定压力,就不能顶升,除非没有摆正。超高压分离式千斤顶手动、电动泵上都有限压溢流阀,油缸超过额定压力,柱塞油封从油缸口爆出来,软管爆裂,快速接头与泵或与缸分家,也有缸底与缸管焊接处爆裂。

网友:
放心吧,千斤顶爆炸不了的,里面的压力的是稳定的不是瞬间扩张增大的能量。所以不会发生爆炸。

网友(点评):
装气体的压力容器,即使里面的压力是稳定的,仍有可能爆炸。

网友:
楼主主要担心的是液压型的吧,液压油压缩量有限,又不可燃,当然不会“爆炸”了
——————————————————————————————————
这句是开玩笑的,编辑掉20141005

网友(点评):
“压缩量有限,又不可燃”,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除非遇到非常大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配上非常烂非常烂的千斤顶,那有可能哦!

网友(点评):
即使是这种情况,千斤顶会坏,但还是不会爆炸。

网友:
万一的话,可能破坏的。但不会爆炸。

网友:
机械式的超过极限,零件会失效,不会爆炸;
液压式的超过极限在失效前压力很高,但在失效的瞬间,液体体积膨胀很小,压力就释放掉了,也不会爆炸。

网友:
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