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定律------从发现到确认经历了两年时间

楼主(2014-10-04):
1676年胡克对金属器件,特别是弹簧的弹性进行研究后,发表了一条拉丁语字谜,ceiiinosssttuv。(这是当时惯例,如果还不能确认自己的发现,则先把发现打乱字母顺序发表,确认后再恢复正常顺序。)两年后公布了谜底ut tensio sic vis,意思是“力如伸长(那样变化)」即应力与伸长量成正比的胡克定律。

(铁摩辛柯的材料力学中译本里面称为虎克定律.)

楼主:
在线弹性阶段,胡克定律成立,也就是应力σ1<σp(σp为比例极限)时成立。在弹性范围内不一定成立,σp<σ1<σe(σe为弹性极限),虽然在弹性范围内,但胡克定律不成立。

网友A:
虎克得罪了牛大大,连张画像都没传下来

网友(点评):
没有传下来, 也无法删除. 不过文字意思已经有了.

网友(点评):
也看了那个视频。。。

网友(点评):
直接 copy 试成了. 但前面的连接无法删除.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

网友:
牛顿与胡克的公案

  科学史话

  曹天元专栏

  1686年4月,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一册手稿被带到了皇家学会。这不啻是一枚石破天惊的重磅炸弹。没有什么比喻能够恰当地形容这本毫无疑问是科学史上最伟大
的著作。

  但胡克的心里却不是滋味。一方面,他在行星运动理论的竞争中最终落败,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认为牛顿在平方反比定律的证明过程中,曾经从自己1679年的去信里得到过启发,但牛顿没有在文稿中提到他胡克的名字!

  胡克的想法决不是没有理由的。在1679年至1680年的通信里,牛顿曾在落体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他甚至把引力看做不随距离变化的常量,还是胡克纠正了他。在胡克看来,牛顿至少应该在前言里提一下他的名字。

  胡克的要求招致了牛顿异乎寻常的暴怒。他大骂胡克是江湖骗子,在狂怒之下,甚至拒绝出版《原理》第三册,最后在哈雷劝说之下才打消这一念头。但牛顿还是对胡克进行了报复:书中本来有不少地方引用了胡克的名字,但他在所有涉及引力的地方把胡克一笔删掉,有关彗星观测的,用词也从“非常尊敬的胡克先生”改成了简单的“胡克”二字。

  两人无可避免地决裂了。胡克至死都坚称牛顿欠了他,而牛顿至死都想要证明自己早就发现了引力平方反比定律。甚至直到胡克死了20多年之后,牛顿还创造了“苹果落地”这个极为著名的故事来为他自己辩护。

  关于这起著名公案,历史学家们多有专著研究,在此只能简单地提供一些目前学界公认的结论:首先,牛顿决无可能于1666年,在乡下老家看见苹果落地时就发现平方反比定律,这个故事极像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个神话。第二,牛顿决无可能在1679年与胡克通信前就证明平方反比定律。第三,在1684年《论运动》之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牛顿把行星的曲线运动看成是一个切向运动和一个向心吸力的叠加。第四,平方反比定律多半就是1684年写作《论运动》时得到证明的。第五,胡克1685年的手稿证明,他曾运用与牛顿相同的几何手法来证明行星轨迹是一个椭圆。

  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也只是为胡克争回一点点身后哀荣。他晚年生活在被人排挤、孤苦无依的悲惨状态中。这位皇家学会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在学会初创之时以其惊人的创造力支撑起整个学会的实验活动,他死后所有的会员却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牛顿终于可以当会长了。

网友(点评):
曹天元把科学定义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拒绝认为是一个静态的结论, 这一思想方法值得推崇.

网友B:
胡克定律就是弹性元件的一个特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克定律就是弹性元件的一个特征吧

胡克定律仅适用于特定加载条件下的部分材料。钢材在多数工程应用中都可视为线弹性材料,在其线弹性范围内, 胡克定律都适用。另外一些材料(如铝材)则只在弹性范围内的一部分区域行为符合胡克定律。对于这些材料需要定义一个应力线性极限,在应力低于该极限时线性描述带来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克得罪了牛大大,连张画像都没传下来

对. 虎克与牛顿之间的争议是件历史公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克定律仅适用于特定加载条件下的部分材料。钢材在多数工程应用中都可视为线弹性材料,在其弹性范围内( ...

我回去接着看书。。。

网友:
很有趣,希望多发一些。

网友:
铝材只有一部分适用胡克定律......我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