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回路中的气为什么不回到储气罐?

楼主(2014-10-04):
SMC官网也被黑了
   玩气动也有段时间, 自己设计过的东西也运转。
可是纳闷 为什么气回路中的气不能像油一样回到油箱子类的东西里,而是直接排放。。。
 有没有大侠给我一个解释。

网友:
1,气体与液体不同,气体在低压下也是可以膨胀的,回气在低压下膨胀吸热,吸收了外部能量,回气已经没有价值了,

2,另外,假如强制回气,会消耗掉一部分压缩功,从能量利用角度看,也不利于节能,

网友(点评):
大侠放假还照顾着俺们 谢谢

网友(点评):
压缩空气做功后不能回收,因为已经没可以用能量了 气体容易取得,成本低,没有必要回收

网友:
我以前见到一个同事做的项目,增压缸的一些工作装置,压缩空气还有回流到储气罐的

但是这种结构会增加排气阻力,也就是减少了工作装置的压力差

网友:
高手说的我看不大懂
我个人觉得,对气来说,大自然就是你说的那个油箱子,所以气排到大自然,等于油回到了油箱子。

网友(点评):
正解,考虑别的都是多余的

网友:
气压比气罐高才能回去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点的关键

网友:
那就是永动机了。

网友:
气回储气罐有意义吗?空气多的是,随取随用,如果强制回储气罐那代价也太高了,没有什么用处,画蛇添足而已

网友:
比较昂贵的气体才使用增压泵进行回收,比如氦气

网友:
回收到储气罐会产生较大的背压,且增加回路。

楼主:
好了 伙计们  本帖终止。

网友:
空气多得是,达到7个大气压的空气却少得很。

工厂常规供气气压在在8bar以下,增压缸经过活塞增压后,气压可以达到20bar以上,工作气缸的排气压力通常也比较高,比储气罐压力高的排气,是可以用单向阀回流储气罐的。

网友:
因为发改委还没收空气税

网友:
回收气用来吹些铁屑或者什么原件降温挺好

网友:
回收气,可以节能,有创意

网友:
外界空间就是最好的储气罐

网友:
回收没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