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公差主尺寸?

楼主(2014-10-04):
如图,垂直度公差的主尺寸该选120还是20.另外标注30的公差如图标注是否正确?

网友:
垂直度公差标在尺寸直径40上,只是其公差带为一圆柱形,最好在0.01前加个直径的符号。只是你的直径40的棒没有形状公差,而这个垂直度的位置公差要求还那么高,失去了实际意思,增加生产成本而已。
配合的公差,要看你的图是什么图。如果是装配图,就这样标了;如果是加工图,最好不要这样标,加工的人还要去查一下公差表。另外这样自配的轴孔配合,一般选用基孔制。即H8为孔的公差,K7为轴的公差。这样是过度配合了。一般这样的配合,一般我都会选择0间隙的配合,这样方便装配。如果一定要选择过度配合,记得做引导角。但是看你的尺寸不够了。

网友:
基础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学习学习。

网友:
基准应该是轴线

网友:
然后用同心度和同柱度限定

网友:
这张图有些工艺上的问题,不太符合要求!

网友A:
仅供参考

1、基准符号是老标准,已经作废,应该要改用新标准为好

2、依据 GBT 1184-1996  主尺寸该选 120

3、依据  GBT 16671-2009  直径的符号 + 公差0.01 + 最大实体符号

4、可以考虑用偏转度替代垂直度

网友:
只是来看阿奎那学学嘻嘻

网友(2017-04-20):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1、基准符号是老标准,已经作废,应该要改用新标准为好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