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热时遇到缩孔

楼主(2014-10-04):
各位前辈有遇到轴承用油加热时,轴承内径变小的现象吗?

网友:
加热不均匀

网友(点评):
直接、有效。

网友:
加热温度或时间不够

网友:
遇到过,加热的不锈钢风叶轴套。

网友:
没碰到过,我猜想应该是受热时间不够,还有就是径向游隙过小。

网友:
确定是缩小还是变形?

网友:
如果是风叶轴套 可能加热膨胀不均匀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