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受剪切力后,工作时配件间有异响

楼主(2014-10-04):
           如图,黑色部件为尼龙101F,白色垫片部件和本色轴部件为304不锈钢。
     工作情况:正常工作时,轴受到剪切力,同时黑色部件受到压力,但是在工作时,部件间会摩擦发声(很大),不知为啥。
     使用情况:北方出现的比较多,南方几乎没有。

网友A:
没事就洒洒水,就没呻吟声咯。

网友(点评):
大侠 还有黑色部件的压力没有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就洒洒水,就没呻吟声咯。

我这边通过打点油可以解决,但是不方便。我就是想知道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达到效果,比如换材质,改结构什么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的,都是因为太干才需要抹些油来润滑润滑 ^_^

网友(点评):
南方的水多,所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间是相对转动的,转动的同时,受你所画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儒动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比较急,谢谢!!!

网友:
南北方的差异估计跟尼龙吸水有些关系,设备定期加油减少摩擦,是有关系,结合面光洁度提高,配合精度提高。还有可能是刚性不足,这你就把支撑的部分加个台阶,悬臂部分尽量减短,还有你的环境腐蚀很厉害吗,不是很厉害的话,轴可以用3Cr13,也能提高刚度。像这种经常回转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做成带滚动轴承的。

网友:
南北方的差异可能是因为空气湿度的问题吧

网友:
加个轴承!

网友D:
换四氟或聚甲醛试一下

网友E:
材料不一样 受冷收缩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四氟或聚甲醛试一下

这些材料要求的注塑温度高,达不到,能不能在101F料中加点石墨或者其他的,有没有什么好点的配比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不一样 受冷收缩率不一样

有啥好材料介绍一下,性价比高的,本来产品都不贵,材料价上去了,东西自然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轴插入一段适度修行 孔适度修行 比如说倒圆 加 2-5°的斜坡试试,轴插入端适度加点石墨 可以保持较长时间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好材料介绍一下,性价比高的,本来产品都不贵,材料价上去了,东西自然就卖不出去了!!

最好用同一种材料 收缩率一样 可以试试啊

网友:
让我想起 我那破自行车嘎嘎叫 推去修车铺 人家说 响的时候洒点水就好 一试果真

网友:
尼龙改成含油轴套,也是非金属的。

网友F:
所受的力是弯曲应力,不是剪切力。可以去掉中间304的垫片,间隙留的适量,改用轴承胶水连接。不过是在轴向力不大的情况。再者可以加粗支撑轴的直径;换硬度高的材料(淬火后磨削);304垫片换成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受的力是弯曲应力,不是剪切力。可以去掉中间304的垫片,间隙留的适量,改用轴承胶水连接。不过是在轴向力 ...

加粗轴的直径是什么原理???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