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计算重心位置

楼主(2014-10-05):
PROE可否根据设备3D模型的重量计算出哪个位置是整台设备的重心位置?

网友A:
计算重量的时候质量属性对话框里边就有一个重心位置相对绘图坐标的一个坐标值。

网友:
现在社区都问的什么鸟问题,你丫的百度下五分钟就知道怎么弄,非得在这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重量的时候质量属性对话框里边就有一个重心位置相对绘图坐标的一个坐标值。

请问怎么看出质心点到底有多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