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螺丝钻孔问题,需要多大的孔

楼主(2014-10-05):
电脑机箱上的铜柱一般螺纹都是M3的,需要在3mm厚度5052铝合金板上钻个预先的孔,然后攻丝,请问下需要钻多大的孔,一般查资料说是钻直径2.5mm就可以,是这样么,考虑材料和厚度,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啊,资料说的没错啊

网友:
螺纹M3,底孔是钻2.5的孔呀。

网友:
2.5没错

网友A:
螺纹内径和料厚没有直接关系,簿板加工螺纹要做拉伸处理。
钳工上加工螺纹内径,以螺纹公称直径减1到1.1倍螺距计算,塑性好的料用1,脆的料用1.1

顺便问一下楼主,是什么机箱,能用3的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内径和料厚没有直接关系,簿板加工螺纹要做拉伸处理。
钳工上加工螺纹内径,以螺纹公称直径减1到1.1倍 ...

电脑机箱

网友:
可以,如果是铝材的话可以缩到2.3  2.4一样攻的下

网友:
嗯 应该是2.5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机箱

第一行便写了电脑机箱,我想知道的是品牌型号了,一般的机箱都用0.5镀锌板嘛,用铝的、并且3mm,还真没了解过.

网友:
铝的软,2.5就够了
一般不锈钢的要求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