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304不锈钢 要采用什么材料冲头

楼主(2014-10-05):
在直径9.3mm深度37mm的圆孔基础上,冲一个四方盲孔深度33mm对边8*8mm,材料304不锈钢 , 要采用什么材料冲头,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门把手也需要用到类似的工艺,谢谢帮助

楼主:
没有大神帮忙看看嘛??好急

网友A:
类似这种东西我们也有做,不过没有那么深,一般只有4-5MM深,这么深一般会断冲头,真要冲的话可以考虑用SKH9或M42的材料,热处理一定要过关,要不然一个冲头冲不到一个产品。如果量大可以考虑一下冷墩,不过要多工位的机器才可能做得出,太深了。如果真的不行就放电吧。不过成本高得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东西我们也有做,不过没有那么深,一般只有4-5MM深,这么深一般会断冲头,真要冲的话可以考虑用SKH ...

谢谢。我考虑一下

楼主:
大神来帮忙啊

网友:
一定要用冲的吗,用铣的行不

网友:
304的不锈钢有用冲的吗?要不就是先打孔,再冲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