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 Z=14 变位系数 0.5 这样齿轮合理??

楼主(2014-10-05):
   画一个齿轮,按照上述输入参数,(别人提供的齿轮生成模型)结果齿轮再生失败。。
   是不是这个参数不合理??

网友:
齿数太少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齿轮为何再生失败呢

网友:
看看齿轮设计手册规定

网友:
没变位的标准直齿渐开线齿轮

变化系数+0.5的直齿渐开线齿轮

如果变位系数过大,则渐开线齿形要相交,导致齿形变形

网友B:
x=0时:是这样的

根切不严重,
X等于0.2时最合理

X等于0.4时已经是极限

网友(点评):
画法正确

网友(点评):
可以先算范成法不跟切最小变位系数,再验算齿顶园齿厚保证不变尖。DIN3960,ISO2177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0时:是这样的

你算反了吧,这是正变位系数0.5,齿顶变矮,怎么出根切了,这么肯定这齿轮一定是用滚齿机范成法加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算反了吧,这是正变位系数0.5,齿顶变矮,怎么出根切了,这么肯定这齿轮一定是用滚齿机范成法加工的吗 ...

没有啊,无变位系数就会根切啊,

网友D:
俺也来凑个热闹。

标准齿轮与变位+0.5齿轮的啮合

啮合点放大

参数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x=0时:是这样的

大侠  你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点评):
软件是不错,可惜结果错了

网友C:
只有范成法加工的渐开线齿轮才有发生根切现象的机会。既然是问 M=14 Z=14 变位系数 0.5 ,这种齿轮参数能不能存在,那就仅从参数计算角度来分析,而不涉及到齿轮加工。因为范成法加工不了的齿轮并不等于不存在,何况切削加工方法仅仅是齿轮轮齿加工方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来凑个热闹。

标准齿轮与变位+0.5齿轮的啮合

大神,你这动画用什么软件做的?
高大上

网友(点评):
CAD中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范成法加工的渐开线齿轮才有发生根切现象的机会。既然是问 M=14 Z=14 变位系数 0.5 ,这种齿轮参数能不 ...

那用这些参数,画齿轮失败,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点评):
可是我却画出来的,你没看到图片吗,我的理解是光看参数,没问题,如果用滚齿机加工,肯定有根切;但如果用仿形法加工或线切割,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几何角度考虑,0.5的系数没问题,你模型有问题。参数是否合理,就你给出的信息没法回答。

看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我是按照这些参数,用PROE画齿轮,结果模型失败。。。

  变位系数为0.3时,齿轮再生是成功的。。
                    0.4时,齿轮再生是成功的。。
                   0.45时,就失败了
我怀疑是变位系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0时:是这样的

 我用PROE画的。。。
  变位系数为0.3时,齿轮再生是成功的。。
                    0.4时,齿轮再生是成功的。。
                   0.45时,就失败了
我怀疑是变位系数0.5太大了。。

网友(点评):
不管你设置什么样的参数,都有办法画出来。自己要尝试

网友(点评):
不合理的参数,不合理的设计,也要完整正确的画出来。否则画它何用?

网友(点评):
不合理的参数,不合理的设计,也要完整准确的画出来。否则画它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PROE画的。。。
  变位系数为0.3时,齿轮再生是成功的。。
                    0.4时,齿轮再生是 ...

好的。谢谢。。。

网友(点评):
再生失败的处理,重定义,你会有所发现,而且绝对是惊喜的领悟

网友(点评):
如果LZ用的插件画齿轮的话,貌似LZ就找不到失败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  你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我是用ug画的齿轮这个公式是woodee先生自己推导的公式相关的公式请参考
http://www.gearbbs.com/thread-8291-1-1.html

你自己研究研究吧

这个是我用woodee先生画的齿轮计算公式包括齿根过度曲线的曲线计算,

变位系数的分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