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的几个疑虑?

楼主(2014-10-05):
各位好!看书时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一番,谢谢!
1、离心通风机如无导流器时,一般气体以90度进入叶片,由轴向转变为径向,于是周向分速度C1u=0,这是为什么,按理说这时气体因为叶轮的带动,有一个和叶轮叶片进口处相同的周向速度的。
2、当气体流经曲线通道时,以后向叶轮为例,其速度分布如图2-12所示。气体沿曲线叶道运动因其离心力作用而形成速度差(即c.r=常数)。这是为什么?

3、气流在叶道进口前有先期预旋,图2-14 先期预旋速度 如何理解图示?

网友A:
同求一个问题,叶片的尺寸,形状,截面,表面曲线,数量都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尤其是那么复杂是曲线,是怎样求出来的?
如果说是靠反复的迭代计算,那么最起码有个基础曲线吧然后根据这些基准曲线,加以改进!

网友:
关于一维设计,S2流面设计,叶栅几何设计,S1流面计算、叶片积叠、准三维计算、全三维计算之间进行反复迭代,
这些计算公式都出自哪些书籍?

网友:
最近在做收粮机,目前的蜗壳风机都感觉不满意,但是叶片的走向和离心风机相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找资料都找不到。在这个楼里准备学习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一个问题,叶片的尺寸,形状,截面,表面曲线,数量都是依据什么来确定的?尤其是那么复杂是曲线,是怎 ...

基础最重要,基本的理论,推到最后就有一个方程了。

网友:
你还没有理解什么是边界效应

网友:
两个叶片会有一个边界效应,形成粘流,也就是减慢了靠近叶片的空气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