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旋应该怎么画啊?

楼主(2014-10-06):
最近刚开始学习sw。遇到这样一个螺旋,螺距不是固定的,求教各位大师应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
锥度螺纹是吗!先画出直螺纹 在用半个三角形旋转切除就可以!!!!

网友:
这个怎么加工?车床好加工吗?

楼主:
不是锥度螺纹,后面两节螺旋直径相同!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螺旋,有点难度

网友:
这是塑料挤出机上的变螺距挤出螺杆吧,在四轴立加上很好干的.

楼主: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是洋鬼子进口的,不知道图纸应该怎么画!

网友:
不知道曲线的方程,谁都画不出来。
而曲线的方程,又跟工作要求有关。
而工作要求,只有LZ知道。

楼主:
这个螺旋是玻璃瓶的螺旋推进器,这个曲线方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扫描特征,路径采用变径螺旋线,然后这个螺旋线还是锥形的。找张图片参考下

网友:
人才啊,第一次见

网友:
是三金的吗?我也画来  没画好,你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173

网友:
这是我按照图纸给的方程,转化为参数方程画的,不过曲线出来了,扫描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是洋鬼子进口的,不知道图纸应该怎么画!

哈哈  具体是在立加第四轴,当时干的时候还是我给程序出的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