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S齿圈尺寸

楼主(2014-10-06):
请教各路大侠,工作中有时接到测绘的活,商用车轮毂、制动鼓之类。
轴承和油封还有厂家可查能查到具体尺寸规格,但是ABS齿圈网上怎么就找不到。难道ABS齿圈不是标准件吗?

网友A:
既然都是测绘的,为什么还要纠结于ABS有没有呢?
把测绘数据跟其他厂家现有的规格对比下,有的话就买,没的话就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是测绘的,为什么还要纠结于ABS有没有呢?
把测绘数据跟其他厂家现有的规格对比下,有的话就买,没的 ...

谢谢大侠回复。
就是因为和以前产品比较没有相同尺寸的,才想从齿圈入手,好确定公差范围。
而且汽车配件好多尺寸其实都是英制的,怕测量的有误差。
轴承、油封之类在网上很容易查到,无论是TIMKEN还是国内生产的,比如瓦轴。
按此类推,我想齿圈应该也是有标准系列的,所以想找找看。
而且我们只做轮毂、制动鼓,其他不做,而且是配件市场,说白了,就是山寨。
不可能定制齿圈。

网友B:
你将车型或桥型告诉我,我这里有东风,解放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将车型或桥型告诉我,我这里有东风,解放系列产品.

那太感谢你了,我现在测绘的两种产品应该是东风系列的
一个是31ZHS01-04015、有两个是31N-04015但是个别尺寸又不太一样。
类似31N-04015的,止口外径尺寸一个是186,一个是198。烦请大侠帮忙发给我吧,我邮箱luxiang821@126.com
我参考以前其他图纸,齿圈内径公差接近K8、K9
止口外径公差接近s8,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规律,烦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