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选择寻求

楼主(2014-10-06):
现有一加工材料:QT450-10,车削或镗孔,设备刚性足够。在切削参数相同的情况下,
三菱的CCMT09T304-UC5115和住友的CCMT09T304-ACK415那个更合适一些?两家更好的型号是什么?
考虑性能第一,价格第二。

楼主:
山特有点贵吆,一片50元,预备降到25元左右。

网友:
可以试试株洲的YBD152C系列铸铁加工刀片,超便宜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种一种试刀,找出最具性价比的

网友:
可以用CBN啊,现成的案例很多。
高速切削,加工效率高,少换刀,性价比不错。
可以试试我家的CBN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