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头选型求教

楼主(2014-10-06):
请问各位,一个压铸锌合金工件上扩孔,孔径25mm深度也是25mm铸件所留加工余量单边1.5mm,请问我该选用什么样的动力头《国产就足够了因为精度要求很低》

网友:
这么简单的零件要动力头干什么?在车床上装夹很容易的.

网友(点评):
我的工件还有两个小孔需要钻孔攻丝多工位分度盘同步工作,所以上车床单工序加工不想使用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现成的恐怕没有,话再说回来,就是有,那多轴箱也要你自己设计,制造,何必呢?不如用一台小型的立加来解决.

网友:
选型时注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