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材精轧机试车遇到的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10-07):
高速线材精轧机45°顶角仿摩根五代轧机在试车时600rpm时声音、震动、温升正常;800、900、1000、1200rpm时成品架第一架和第二架声音明显出现异常、震动加剧、回油温度升高(剔除转速升高带来的正常变化)。
现场已将箱体下线进行检查,无异常。
求高人指点个思路!!!

网友A:
检查了哪些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了哪些项目?

联轴器找正
锥箱传动轴、惰轴间隙
辊箱解体重装
辊箱锥箱体油路检查

网友:
联轴器找正:
Q: 找正前与原始数据比较差多少? 与规范要求值比较相差多少? 找正后运转实验结果如何?

锥箱传动轴、惰轴间隙:
Q: 同上问题.

辊箱解体重装:
Q:重装前发现异常问题没有? 根据帖文, 应该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上述两个问题是否也不存在?

辊箱锥箱体油路检查:
 ......

网友:
有备用辊箱换个备用辊箱试试。把辊箱内的零件全部换一遍试试。润滑油压力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800、900、1000、1200rpm时成品架第一架和第二架声音明显出现异常、震动加剧、"
成品架第一架和第二架的固定状况有没有检查? 如果没有, 建议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900、1000、1200rpm时成品架第一架和第二架声音明显出现异常、震动加剧、"
成品架第一架和第二架的固 ...

螺栓紧固过了
震动值保持在2.8
声音还是明显异常

网友(点评):
能传上有关图片和检测数据吗? 震源在哪里?

网友A:
能传上有关图片和检测数据吗? 震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传上有关图片和检测数据吗? 震源在哪里?

图片没拍摄
测振仪测定的数据我稍后整理一下上传

网友(点评):
有没有技术说明书, 上面对震动的技术要求等参数?

网友:
震动的原因很多,从开始的负荷不均匀,传动链中各个零部件,壳体刚度,轴承刚度,电机的特性。结构和伺服各个参数的选择都是影响的因素所以要从个个方面来测试,从分析结果来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