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应用分割器选型所需的一些基本数据

楼主(2014-10-07):
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在选择分割器的时候不知道具体要用哪个规格比较合适,就这问题我简单的说下分分割器选型所具需要提供给分割器生产商的一些基本数据  ;

    1   工位数

    2   转盘的直径   厚度和材质

    3    入力轴每分钟 的转速 (或者从工位1转到工位2转的时间    停下来加工的时间)

    4    工件和夹具的重量

   5      夹具及工件固定节圆直径

    6盘底是否有支撑    支撑的半径是多少

  负载越重  转盘越大 或者转速越快 所选择的分割器的规格就大  价格也就越贵   在能达道设备要求的情况下减轻负载或者转速 选择规格教小的分割器能节约一些成本

网友A:
最重要的两个数据你没说啊,分度精度最重要的是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定位精度最重要。定位不准,一切免谈。

网友(点评):
精度重要 还有个凸轮的耐磨度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两个数据你没说啊,分度精度最重要的是重复定位精度。

我这个说的是选型所需的数据      分割器没有重复定位精度的   一般定位误差在30秒内  盘的直径越大误差就越大   分割器只有定位精度误差 无累积定位误差   改天我把分割器内部剖图发上来

网友:
这玩意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啊

网友(点评):
看里面的凸轮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是渗碳研磨过的 很耐用

网友(点评):
如果是用户怎么知道呢?拆开来看?

网友(点评):
这就要靠口碑和品牌支持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两个个问题。一个转盘,假如是36工位的,那么可以采用一个36工位的大分割器,也可以采用一个6工位的小分割器然后用一对1:6 的齿轮减速得到36工位的转盘。请问这两张方案那种更加经济,那种精度更高?

网友(点评):
分割器的价格和精度与工位的多或者少木有直接的关系 ,盘的直径越大误差就越大 ,分割器规格越大价格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说的是选型所需的数据      分割器没有重复定位精度的   一般定位误差在30秒内  盘的直径越大误差就 ...

好,虽然我没做过分割器,但是我用过,选型的时候直径尺寸什么的确实很重要,但是在同种尺寸的情况下,根据重复定位精度不同分几种型号。

网友(点评):
恩 如果是在同一尺寸的盘 分割器每次停止的位置都会是一样的 如果转一个工位比如他停止的位置的误差是2个丝 那它一直会是2个丝的误差 不会说转几圈后误差加大或者变小 而且停止的位置也不会偏移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结构不一样,以前用的是多齿盘的,伺服或液压转动,气动或液压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