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如何将平面中一个曲线弯成一定半径的曲线?

楼主(2014-10-07):
如图,平面中有一个非闭合曲线绕城的线圈,现需要弯成一定半径的曲线线圈,求大神大大们指导。。

网友A:
你倒不如把曲线投影到曲面上,结果一样。你见把平板弯曲成曲面的吗,只有钣金件才可以。

网友B:
楼主要做圆柱体淬火线圈?

网友C:
可以折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不如把曲线投影到曲面上,结果一样。你见把平板弯曲成曲面的吗,只有钣金件才可以。

投影可以完成,但是投完之后宽度还是一样,事实是线圈弯成一个半径宽度肯定变小  钣金件是无法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做圆柱体淬火线圈?

把2d线圈做成3d线圈,公司一款设备上需要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折弯呢

那个。。目前处于设计阶段,还没实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投影可以完成,但是投完之后宽度还是一样,事实是线圈弯成一个半径宽度肯定变小  钣金件是无法转换。。。 ...

用分割线试试,宽度会变,但可能又跟实际材料的变形不完全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