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点接触球轴承?

楼主(2014-10-07):
什么是三点接触球轴承?跟普通的角接触球轴承有什么区别呢?应用场合有什么不同呢?有研究的赐教一下吧

网友:
轴向承载能力大。受轴向力会变成角接触轴承,而且是双向的。相当于两个配对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使用过这种轴承么?

网友(点评):
没有用过,这东西价格不菲。有次想用但是找不到小尺寸的,就换成了其他结构。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7343464.htm?fr=aladdin

网友:
原来就是角检测

网友:
还有4点球轴承。

网友: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当受纯径向载荷时,每个受载荷的球与一沟道有两点接触,而与另一条沟道有一点接触。受纯轴向载荷时,每个球与每一沟道只有一点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