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老大难问题,要么口上就紧,要么一半很紧

楼主(2014-10-07):
老大难---攻牙问题  要么口上就紧-要么一半很紧

通规完全很紧   ,,,铝材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螺纹?

m5   细牙

感觉  螺牙粗细

网友:
丝锥磨损,用新丝锥。可采用挤牙丝锥

网友:
给你一个链接,那上面关于丝锥的东西很多。http://www.sizhuiwhy.com/  你提出的问题,很多条件没有给出,材料,加工方式,底孔尺寸的,等等,不好回答,自己看看那上面的东西吧,挺有用。

网友:
是不是有烂牙,丝攻检查一下。当然也有可能是材料问题。

网友:
先1攻再2攻,最后三公

网友:
怎么感觉像攻偏了

网友:
铝材料较软,是受挤压变形了吧?

网友:
用新的丝锥过一下吧,润滑充分点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攻丝机?离合器式攻丝机吗?参见本人做的自动攻丝机,之前我用离合器式公司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口松,底部紧。然后自己做了个螺纹导杆,改装下攻丝机,一根不淬火导杆能攻丝5万到十万个,而且螺纹非常好。

网友:
偏了,最好机攻。手攻需要辅助夹具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的垂直度把握得怎么样。 铝材偏软,建议用铝材专用螺旋丝锥。螺旋丝锥在排屑方面比较好,还有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攻牙方式。手攻,还是攻牙机。现在攻牙机都是只要攻一次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专业做丝锥的,你的情况我以前的客户也遇见过,很好解决的。联系我 QQ 724868286

网友:
用的什么冷却液,是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用的什么冷却液,是通孔还是盲孔,是机攻还是手攻。

网友:
变形的好明显啊

网友:
楼主是想问攻牙时紧还是攻好牙后拧螺丝紧,这个很重要!
攻牙紧是垂直度没控制好,我看到有个螺纹一头还好,另一头就没啥个牙深了!
拧螺丝紧的话是丝锥的问题了,换个新的试看看!材质不好弄的话,就分开攻,1号2号分开攻牙,有改善!
以上所说只针对手攻!
机攻的话换个丝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