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机械手的感应器

楼主(2014-10-07):
            小弟刚搞设计,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单轴机械手或线性模组,上面一般会有一个折弯的感应片,下面会有光电开关。上限位与下限位是防止电机跑过头了,
但原点该怎么去理解呢?光电它定位有精度么?如果有是多少~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674的光电开关~希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原点可以自己随意定(在前后限位之间),如果没什么定位精度要求,只要把感应器装上去就可以了,如果要精确定位,好像还要做一些其他设置,具体不懂

网友:
光电开关的精度一般用0.01左右设计,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要精度的话用光纤的吧

网友A:
建议用光纤传感器,我以前做过,可以保证定位精度

楼主:
你好~我想知道原点的那个光电快关是干么用的?是定位么,伺服电机不是自带编码器么本身就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光纤传感器,我以前做过,可以保证定位精度

你好~我想知道原点的那个光电快关是干么用的?是定位么,伺服电机不是自带编码器么本身就有精度?

网友:
两极限感应器就是找原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