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用过气液阻尼缸啊?求指点

楼主(2014-10-07):
气液阻尼缸,求解释,其工作原理和安装方式 以及在哪里能买的到啊?

网友:
网搜就有的东东,自己动手去搜可以不?

网友A:
国内的一般都不怎么样。建议你看看meter work  和bonesi 的这两家的气液阻尼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一般都不怎么样。建议你看看meter work  和bonesi 的这两家的气液阻尼缸不错

请教您一个问题,最近用到一个气液联用缸和气液转换器,现在准备在这两者之间加一个节流阀来调速,请问这个节流阀可以是气动上用的普通节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