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装配问题,立加总装要求中凹

楼主(2014-10-08):
立加总装要求中凹,即X-Y水平中凹,要求全程1.5格以内。现在问题,请问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让托板,床身中凹的。还有冷热机水平差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晓得中凹的用意吗?
还有清楚知道床架结构与气流接触的面积吗?

网友:
看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晓得中凹的用意吗?
还有清楚知道床架结构与气流接触的面积吗?

不太清楚,只知道客户要求,因为我们厂是用导轨磨的,要中凹的话,只能用之间顶两边压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很不稳定,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跑车之后水平还会有变化

网友(点评):
中凹是为缓和工作台面偏置时的傾翘,不清楚偏置的重量(含工件)与床轨间隙、刚性等关系,就不能搞清楚中凹数据的来源。

网友(点评):
导轨磨时可以利用电磁吸力的特性去加垫片或直接做个导磁工装中,凸量和中凹量相同,平磨后退磁就是中凹的轮廓。

网友(点评):
高档的导轨磨床,可以实现凸凹磨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晓得中凹的用意吗?
还有清楚知道床架结构与气流接触的面积吗?

机床结构是清楚的,气流面积?不是很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冷热机说的就是温度变化后的线膨胀变化量,局部发热或不能有效散热就控制不好冷热机变化数值。

网友(点评):
导轨磨床的导轨线性是可以通过调整床身的各个垫铁来获得,利用误差复印原理就可以控制工件的凸凹形状。其误差关系为:工件误差等以工件长度除以导轨磨床长度之平方乘以导轨磨床的误差。特点是大批生产。

网友B:
我们生产的机床移送水平都是要求尽量是平的,床鞍加工成弧形只是为了抵消工作台移动到两边时重力的作用
如果你们是磨削导轨,看看是不是数控磨床
数控导轨磨一般是有磨削弧面功能
不过到底磨成两边翘多少需要你们根据组装经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生产的机床移送水平都是要求尽量是平的,床鞍加工成弧形只是为了抵消工作台移动到两边时重力的作用
如 ...

导轨磨,不支持弧线磨,厂里是利用中间顶,两边压的方法,磨的。。。所以变形反复比较大,很是头疼。生产周期太短,铸件应力么办法释放,不过厂里为了赶销量,赶机台,顾不了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轨磨,不支持弧线磨,厂里是利用中间顶,两边压的方法,磨的。。。所以变形反复比较大,很是头疼。生产 ...

那你试试往下压的时候用千分表打一下,这样磨出来以后控制的变形量还是有规律的
然后再慢慢找一个合适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试往下压的时候用千分表打一下,这样磨出来以后控制的变形量还是有规律的
然后再慢慢找一个合适的 ...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铸件热处理,导轨刚性,材质,等等,都有影响,很是纠结,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生产

网友(2015-03-17):
立加X,Y导轨是要求中凹的每米0.015mm,因其结构(C型)的特点,此要求是预补偿措施提高机床精度,向导轨则没有此要求只要符合误差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