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为什么不是内燃机的一项性能指标?

楼主(2014-10-08):
一直有疑问为什么振动不是内燃机的一项性能指标?
正常的内燃机测试有力矩、转速、排放等等,感觉振动是一项很重要的标准,但了解到公司试验台架并没有监测振动强度,为什么呢?

网友:
得安装到相应载体上来考虑吧

网友:
内燃机及动力装置测试技术  罗红英 主编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第九章 振动的测量  第二节 振动测试系统

书上是有这么个章节。

楼主:
也想知道有没有发动机厂家在做测试时会测试振动?
我知道的有空压机性能测试会有振动测试

网友A:
震动也是一项指标,但没有统一规定,

轿车强调舒适性,对内燃机震动幅值有要求,但是各厂自己的数据,潜艇的柴油机也有严格震动与噪音规定,

内燃机最主要的性能一个是经济指标,一个是性能指标,这俩是硬指标,而振动可以采用悬挂等措施处理掉,

比如前些年的国产红旗,是用米国小卡车的机器,而其V6版是用小鼻子轿车机器,舒适性主观感受就完全不同,因为年花的价钱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也是一项指标,但没有统一规定,

轿车强调舒适性,对内燃机震动幅值有要求,但是各厂自己的数据,潜 ...

其实振动的强度,理论上应该是设计时就已经决定了,我想通过振动应该能够检测出一些其它的质量问题,就是说如果实际振动超出了设计要求,肯定是有某些部位存在质量问题,比如曲轴的不平衡、爆炸的不均匀或者装配缺陷等等。
但反过来讲,又可能会出现很多振动超标,但又找不出质量问题的,可能会给企业造成很多困惑,所以才不作为出厂测试指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因素,AVL复杂的测试台架本身,也会有一些振动,与内燃机自身的振动相互干扰,难以区分。
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两点,是因为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发动机质量问题,零部件的供应商会强调是发动机的振动导致零部件的失效,但因为测试台架上没有振动监控,所以才产生此疑问。

网友(点评):
当需要的时候,这些都可以测量,监控,也有关于内燃机振动与油膜,结构寿命的论述,船机就监测这些,大型矿车的发动机也监测,当某数值超差以后,就可以计算机分析哪里出问题了,这些都能够做到,有这些系统监控

网友(点评):
参考用 http://forum.chinavib.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913

网友:
震动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网友:
震动不是发动木的一个性能指标,或者说发动机的性能指标中沒有震动这项,不过在型式认可的时候这项是必须测的。我是做船用柴油机的。

网友(2017-05-23):
内燃机核心的动力转化,来自于混合气的爆燃现象,这类振动还会引起谐振,共振等。内燃机的振动源是复杂的,机械的,化学的,就像动平衡,没有绝对的平衡,只能无限接近,而作为商家,谁会告诉你这个呢。主要是解释太费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