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热处理行不行?求助

楼主(2014-10-08):
直径85长300杆,是一个打击头,端面会受直径30左右,最高压力30顿的冲击力,
现在选的是调质后局部淬火到58-62HRC,请问这种热处理行不行,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0-8 11:13):
材料是45钢

补充内容 (2014-10-9 09:55):
谢谢大家,这种淬火硬度容易开裂,直接调质好一些,还可以用合金钢,谢谢

网友A:
得看是什么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是什么材料了

抱歉,材料落下了,是45钢

网友B:
不行,45钢水淬易开裂,油淬硬度达不到!

网友C:
受冲击力的,调质算了。

网友:
这么高硬度又是冲击力,不怕碎掉。

网友:
硬度难达到,太硬了,受冲击易碎。

网友D:
要有韧性,还要在一定程度保证强度
用合金钢 试试

网友E:
有冲击力,可以换高锰钢材质试试。

网友A:
直接调质,综合性能相对比较高

网友F:
45钢这样的淬火硬度恐怕在热处理后就会开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45钢水淬易开裂,油淬硬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冲击力的,调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有韧性,还要在一定程度保证强度
用合金钢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冲击力,可以换高锰钢材质试试。

网友(点评):
高锰钢的话,就不要调质了。调质是淬火后高温回火,高锰钢要淬火后中温回火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质,综合性能相对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钢这样的淬火硬度恐怕在热处理后就会开裂哦

谢谢,那我就不淬火了,直接调质

网友G:
换成42crmo调制加表面渗碳最火的好点吧。45调指硬度在5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42crmo调制加表面渗碳最火的好点吧。45调指硬度在55左右。

恩,谢谢

网友:
没说清楚。
到底是受冲击时测到的最大冲击力30t,还是工作推力30t还冲它?两种情况根据材料工况不同,应力相差上千倍。

网友:
打击头硬度达不到,45号钢热处理达到HRC45,硬度高了很脆。

网友(2014-12-26):
用高锰钢试试,水韧处理不能回火

网友(2015-07-01):
同意用锰钢,越用越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