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箱伸缩定位锁紧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4-10-08):
拉杆箱伸缩定位锁紧结构是怎样的?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弹簧顶着摩擦块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弹簧顶着摩擦块结构吧

提手那里的按钮,怎样控制 松开、锁定、伸缩的?

网友:
建议拆下来看看,

网友:
拆下来研究一番。

网友B:
类似于球头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球头柱塞

提手那里的按钮,怎样控制 松开、锁定、伸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手那里的按钮,怎样控制 松开、锁定、伸缩的?

俺没拆过,但根据自动雨伞上的结构,猜的。
LZ拆个坏伞或拉杆箱验证下吧

网友:
很多都不是球形的,是锲型,类似于那个棘轮,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反转需要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