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图材质是HT300,如何加工能保证棱角锐边和保证粗糙度要求?

楼主(2014-10-08):
下面这个图材质是HT300,要怎么加工才能保证棱角锐边,并且能保证粗糙度要求呢?

楼主:
这个是图,发的帖里面没附上图

网友:
刀具的加工先后顺序可以保证

网友A:
看着怎么像齿轮泵壳啊,密封要求高,这东西没做过,观看

网友:
要求不是一点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怎么像齿轮泵壳啊,密封要求高,这东西没做过,观看

QQ332398868,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见过齿轮泵就知道了,这么高的表面及尺寸要求,肯定是用来密封的,你搜一下齿轮泵体的加工工艺,孔要分几道工艺完成,记得要用镗铰,销孔也是铰的

网友:
内孔要用研磨加工,难度是直径18孔底部与A面的平面度0.002不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