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二次开发,编程问题

楼主(2014-10-08):
如题,有很多操作需要用到编程,这时候在网上搜到一些程序,该怎么变成cad可以加载的应用?

网友:
可以在工具菜单中将这些应用程序加载,之后就能用了。如要频繁调用,也可以通过一些设置,使CAD启动时自动加载,还可以通过自定义菜单、按钮,使应用程序象CAD普通命令那样简单易用。

网友:
独立的lisp、vba层序,直接拖到CAD窗口中就能用了。

网友:
将其变成CAD里面的一个快捷键,请参考      http://bbs.mjtd.com/thread-285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