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运动过程中,压力尽量保持恒定或者行程对压力的影响尽量小,请教社友

楼主(2014-10-08):
【集思广益】大家帮忙看看吧

楼主:
1.如图所示,滑块在导轨上沿图示运动方向在A、B间滑动;
2.要求底座给滑块始终施加向A方向的压力;
3.图中已给出两种方案:(1)大中径的压缩弹簧,左图(2)小中径的拉伸弹簧,右图;

期望:滑块运动过程中,压力尽量保持恒定或者行程对压力的影响尽量小,显然右图方案优于左图,但都不够理想;

大家开动脑筋帮忙想想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补充一下:

滑块是被一外力从A端向B端不断被压入,想要的效果是,在滑块从A到B的行程过程中,底座始终对这一外力保持恒定的反向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补充一下:

LZ要求“底座对滑块恒定的反向力”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滑块从A到B的过程中保持匀速吗?
若滑块的速度有变化,是不可能保持恒力的。

网友:
用恒力弹簧

网友:
楼主想要的结果貌似和我前几天求的平衡方案有点类似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求“底座对滑块恒定的反向力”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滑块从A到B的过程中保持匀速吗?
若滑块的速 ...

对速度没有任何要求,反向力的作用仅仅是夹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速度没有任何要求,反向力的作用仅仅是夹持。

若只是为了夹持滑块的话,个人看法是不可能做到一直恒力的。原因如下:
1.滑块是被某一外力F1从A压到B的,若F1恒定,根据F1=ma,可知滑块是做匀加速运动的,即滑块的速度越来越快。
2.若此时基座B给滑块施加个反作用力F2,根据F2与F1的大小关系有如下几种情况:
      a).F2>F1,则滑块抵消掉F1后,将往A端运动——与设计要求不符。
      b).F2=F1,则滑块静止——与设计要求不符。
      c).F2<F1,则滑块抵消掉F2后,仍将继续往B端运动。而B端又是基座,不可能永远使滑块一直运动下去。——与事实不符。
综上,为了满足设计要求,即使滑块从A运动到B,并最终静止的话。 a)、 b)两种情况无法实现设计要求,只有 c)满足设计要求。
但采用 c)的情况的话,F2的大小变化情况将是:F2<F1→F2=F1→F2>F1→F2=F1。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分析很清楚,谢谢!

网友:
冲压模具 的滚珠导套

网友:
很简单,用气缸啊只要气压稳定一切都OK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很小的结构,没条件用气缸。

网友B:
准确的说是气压缸加储能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是气压缸加储能罐

气缸的力在气缸的行程中也是变化的,不是恒力。

网友:
通过一个电气比例阀去调压,也许可以

网友:
用发条弹簧可以保持力始终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