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装配图序号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4-10-08):
各个零件代号一般都是什么H.01,H.02,H.03,H.04……(随便举例子,好理解点)
现在都是先画零件图,把零件图画完命名完了,再装配,就是类似自下而上了。
在我装配后,出装配的工程图,就出问题了。
1.工程图的中序号是根据装配时插入零件的顺序来排列的,这里就导致序号跟零件代号对应不起来。感觉在零件明细表里按着改序号有些麻烦,不知道有啥方法可以解决呢?
2.工程图中的零件序号布局一般都是转圈、横着、竖着的,布局完了,序号顺序很乱啊。感觉真是一个麻烦事,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避免的。
我觉得即使是在画零件图时,把所有都考虑进去,到最后出装配图也很难保证解决上面两个问题。我现在还没那本事,唉。

接触sw有三四个月了,由于一直是自学摸索状态,导致啥啥都要自己想自己考虑。小公司基本就我一个用sw,很是蛋疼。
求指导啊

(我觉得这玩意不是简单的会画出零件图就完了,教程什么的也就是教教你怎么画零件,稍微大一点的装配就会遇到挺多的问题,还有后期的改型,以及借图什么的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那种全公司都用sw的,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楼主:
会不会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用sw出工程图。。。。

我用sw几个月,发现了好多问题,用这东西设计,感觉不稳定啊,没cad设计有安全感呢。。

网友(点评):
这么快就脱离了最新问题了,郁闷啊,大家都看不见了啊。。。

网友:
用三维来设计,主要是设计过程和管理模式的变化。而这种改变,对用惯用cad来设计的人来说确实有的点“抖嚯嚯”的,总感觉不放心。
这方面,俺与LZ同感。CAD画好的零件图、装配图,画成什么样,出图就是什么样,100%一致。而三维出图就要讲究点了,容易犯些小毛病。
所以俺设计是以二维为主,三维做辅助(有时根本就不用三维)。

网友(点评):
我一个同事也是这么做的,cad出二维,sw出三维。他那样子可以自己检查设计的产品是否有小问题什么,公司人少,没有审图的,基本自己出图,自己看。

网友A:
直接用SW出工程图,相当方便,我公司对于零件号的做法是不打印在图纸上,打印完毕后由内勤手工编写。然后再进一步正规,在零件自定义属性中有零件号和零件名称的属性,在工程图和明细表链接。在手工编写零件名称和零件号。
这种情况下,零件文件的名称就是不受图纸上零件名称的约束。
不知那些购买正版的公司是如何运作的。

网友(点评):
这就是用了三维,后续的管理方式就得更上,否则很容搞乱图纸。

网友(点评):
俺一直觉得多了一道流程的话,出错的概率就会变高。只有自己能掌控从设计到出图的整个流程了,俺才会放心把图交下去生产,不然自己很容易背黑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W出工程图,相当方便,我公司对于零件号的做法是不打印在图纸上,打印完毕后由内勤手工编写。然后再 ...

你们这样做,那你们的文件命名就不是用的 零件图号 了,那是用的什么??
我以前用cad作图,一直是用的零件图号+名称。。
我这自定义就这几样东西,名称和代号也是自己填写的。

网友(点评):
俺猜是给个假图号,然后做个假图号跟正式图号的对应关系。最后由内勤根据对应关系把正式图号填上去。

网友(点评):
只要不重名,文件随便,总装名+零件名,零件名根据零件结构来定,反正最后打印在图纸上的零件号不是零件文件的文件名

网友(点评):
零件名称与零件号不是一回事,所以零件号可以先不填,然后再填

网友(点评):
@寂静天花板 你们是这样的啊,你那方法在俺这小公司可能行不通,担心不好找图纸啊。我这也没有啥内勤,我这工作一年的技术员,流程啥的不敢大改啊,领导不满意了,我兜不起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么?

楼主:
@老鹰 为什么不能在恢复中直接上传本地了,只能先上传的相册,再引用相册里面的,bug了么,还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要超2M

网友(点评):
@老鹰 都是只有几十KB,很小的。你看这个借图,中间缺东西啊,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SW出工程图,相当方便,我公司对于零件号的做法是不打印在图纸上,打印完毕后由内勤手工编写。然后再 ...

是不是这里并不是一个谈论学习研究的地方?
东西好少啊。。

网友(点评):
的确,机械社区的重点不在软件上,如果需要熟练软件,就去开思和三维网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最好就是在前面装配时,按放入装配体中的零件顺序来给每个零件命名,不然后面就到零件属性中去更改零件号或者重新调整零件中装配体中的放入顺序,正规操作我知道就这二个.所以最好是脑海里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在装配中就顾及到这些东西,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不会在出装配图时出现自己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没看明白,最好是发张图上来就比较明确了.
一路摸索的路既艰难又充满惊喜,只要不停下脚步,你就能收获更多.加油,与楼主经历相似,SW问题会尽力帮忙.

网友C:
1 零件序号可以手动修改。
选取零件序号,在弹出的“零件序号”对话框中“零件序号设定”的“零件序号文字”下的第一个文本框下拉选“项目数”,第二个文本框下拉选想要的序号即可。
2 序号顺序可以自动重排
在“自动零件序号”对话框的“项目号”的“按序排列”前的按钮单击,零件序号会沿一个方向顺序排列。

网友:
solidworks用了好多年,看了看书店和网上的教程,发现只会皮毛。很多简单的操作都不会。不多说了,补上。

网友(点评):
你的简单操作是指啥操作,我学了几个月了,不知道有没有涉及你说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最好就是在前面装配时,按放入装配体中的零件顺序来给每个零件命名,不然后面就到零件属性中去更改 ...

就这样的图,东西太多了,很难在编制图号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考虑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零件序号可以手动修改。
选取零件序号,在弹出的“零件序号”对话框中“零件序号设定”的“零件序号文字 ...

这两个我都知道。就是图有些复杂时会出现那种问题。
天花板说的方法挺好,只是我现在待得公司图纸本来就是一团糟了,我担心换个整理方法会更乱,所以我先不用他那种方法。。。
楼上我贴了图,那个就是我弄得,没办法了,只能图中的引出的序号乱了,先保证明细表里是不乱的吧。工人在看图纸时,起码知道有哪些件。。
我这边有很多视频什么的,需要的话可以私信我。论坛管理不让发,可能是因为有侵权啥的。发过,给我删贴了,也不说为啥删贴,我还专门发帖问了下为啥,然后又给我删了。。。我当时真想把删我贴的管理抽了,尼玛的给个理由啊,泥煤的。。

网友(点评):
现实用正版软件,得到软件销售商正式培训的人不多,使用正经信息管理系统的企业更少,都是自学的,加上自我总结的野路子,虽然上不了大雅之堂,但起码能减轻不少工作量

网友:
学习的路过,proe感觉比SW好用点出图,

网友(点评):
哦,没有用过,我电脑里已经有caxa,cad,sw图纸了,蛋疼啊,不能再多了。。。我先学好这一个吧,不换了。

网友:
我是整套图纸全用solidworks出图,楼主所说的问题很好解决,在明细表里面按零件序号重新排序一下就OK了

网友(点评):
我的明细表也是这么排的,图中引出的序号是乱的。你没仔细看。那也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我都知道。就是图有些复杂时会出现那种问题。
天花板说的方法挺好,只是我现在待得公司图纸本来 ...

天花板兄说得没错。
CAD呢,太不智能化;D版SW呢,智能是智能,但就像你说的,复杂时时问题也多,且因为是H户,只能自己解决。
盼望能有国产智能软件,先把不复杂的问题解决了,把服务搞好,然后壮大,以一个合理的性价比把H户变成Z版户。

网友:
引出线的序号2012版以后是可以按顺序排列的,零件代号可以最后在明细表里面统一按顺序填写,这样引出的序号是按顺序的,零件代号在明细表里面也是按顺序的,而且零件代号还不会因为不小心填重复了。我就是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点评):
我问过俺这的sw供应商,给我说的也是2012版,可惜俺的是2010。。

网友:
可以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