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装材料,请教

楼主(2014-10-08):
请问一下大家对于焊接工装材料这些方面了解怎么样?比如要夹紧铝块,夹紧部分是使用铜材料还是其他什么材料?其它夹具体又使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

网友:
看你的需求啊  如果怕压坏了 就用软点的材料。我们都直接用q235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是你做的夹具的精度,如果不高,可能需要软材料,不过夹紧力会有影响;如果加紧的力量很大加工的精度是最主要的;其次在考虑夹具材料。你可以参考机用台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