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平面输送带上的一种旋转机构

楼主(2014-10-08):
在客户那边技术支持时,客户提出在一条平面皮带上,如图,输送带运行方向从左到右,纸箱旋转九十度,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0-8 20:15):
因为客户空间有限,不允许转弯之类的,想在一直线输送带上、纸箱没有封箱之前,旋转九十度的机构

网友:
这是机械手的强项,貌似这个成本高了点

网友:
皮带换成两条,这样中间有间隙,间隙里增加一个带真空吸盘的90度旋转气缸

网友:
我只提出思路,你还要细化

网友A:
以后不许提这类问题,哈哈,会影响你以后找工作的,因为人家一下就看到你刚玩这些,哈哈,

1,皮带线上面有一个气缸控制的‘开口摆动叉’,有‘随动功能’

2,箱子进入开口叉,触发开关,开口叉带动箱子转90度,同时摆动脱开,旋回

网友(点评):
998大侠不要取笑,皮带线见过不少,我还真没见过这种东西,大侠能提供点资料看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啥具体资料,我在南方一个厂子里看到的,很简单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固定模式,就是玩多了,玩油了,

网友(点评):
开口摆动叉?没见过啊,能给个照片看看嘛?

网友(点评):
我理解998大神的“开口摆动叉”为一个直角杆,通过一个旋转90°机构(旋转轴心为直角杆连接点)将箱子调向90°。 输送辊筒线上有一种简易的调向90°装置,一个进退气缸挡住箱子的一个角,通过辊筒带动箱子转向90°。

网友B:
你是要在皮带运行时纸箱旋转,还是在皮带终端或未端时旋转?

网友:
住友有這種皮帶~不過不便宜就是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在箱子角上加个阻挡

网友(点评):
做几个挡块就可以,这才是设计!!!

网友(点评):
有图有真相 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不错,在啤酒箱生产线见到过!

网友(点评):
符合楼主要求吗?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空间有限,看楼主那个小皮带机配上大纸箱,空间不够用吧

网友:
做个挡块,通过挡块让托盘到该位置自动旋转90度

网友(点评):
做过类似的方案,就是用挡块,不过最后在接触的时候用轮子

网友:
碰到,夹住,旋转九十度,放开。

网友:
箱子在链板上换向倒是常见,在皮带上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在皮带运行时纸箱旋转,还是在皮带终端或未端时旋转?

皮带运行中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在箱子角上加个阻挡

客户空间有限,要的是一直线输送带上完成旋转九十度

网友(点评):
一个是运行时挡推,未端是导出,希望你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不许提这类问题,哈哈,会影响你以后找工作的,因为人家一下就看到你刚玩这些,哈哈,

1,皮带线上面 ...

这个已经做过,现在是箱子开着,没有封箱之前旋转九十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空间有限,要的是一直线输送带上完成旋转九十度

有邮箱吗  给你份视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邮箱吗  给你份视频参考下

49878467@qq.com

网友:
为什么不从放箱子那里考虑!

网友:
进去的时候旋转好再放到皮带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在箱子角上加个阻挡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