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大家,这是什么加工方式切割的

楼主(2014-10-08):
材料是6063铝板,5mm厚

网友:
看着像激光切,但切割面看着又没有分层线

网友A:
应该是激光切割

补充内容 (2014-10-8 21:57):
忘记看材料,以为是不锈钢,铝材不能用激光的,水割

网友(点评):
为什么,6mm以下铝材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薄的铝板可以切,但一般不会接这个活,弄坏了激光头不合算

网友(点评):
反光的材料一般都不能切是不是因为激光束可能被反射到透镜上使激光头损坏呢?

网友:
挤压成型

网友:
不会是雕刻机的刀痕吗?

网友:
激光会有烧过的痕迹,线割应该有刀痕,这个刀痕不规则

网友B:
我只知道楼主的头像那男孩好帅气。好喜欢,虽然我也是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激光切割

补充内容 (2014-10-8 21:57):

铝材为什么不能用激光割呢?

网友(点评):
铝材熔化时会反光,激光不能割

网友(点评):
另外,铝材一般线割也不用,对机器磨损厉害

网友(点评):
受教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楼主的头像那男孩好帅气。好喜欢,虽然我也是男的。。

我靠,难道碰到一个搞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靠,难道碰到一个搞基的

我只是在表达我想说楼主很帅而已,你好敏感哦

网友:
水切割吧

网友:
不像激光的。会化的把

网友:
哈哈 是不是曲线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激光切割

补充内容 (2014-10-8 21:57):

可以啊,铝板可以激光切割的,经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