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什么加工好

楼主(2014-10-08):
这个槽怎么车,槽刀是废铣刀磨的,一下就断了!

网友:
要不用好的刀,要不就分几步切了,先横切,再竖切

网友:
要看批量多少,有专用铣槽刀!

网友:
尺寸前价格直径符号不会很麻烦吧,这样很容易看成是方的零件,自然而然会让人认为是线切割的活。单边只有0.5的槽不是很难加工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吃饭休息时间画的,马上要去加班,没发现问题,用钨钢棒磨得刀一上去就断了,现在用高速钢磨的刀,磨损太快了。

网友(点评):
钨钢刀怕震动,韧性差,高速钢车不锈钢烧刀肯定快,如果量少的话,建议用韧性好点的刀杆焊硬质合金刀头,刃倾角取大一些,刀杆尽量短,低转速切削

网友(点评):
刀杆不一定要磨成圆的,只要进刀时候不干涉就行,尽量增加刀杆的刚性

网友:
画图有待改进,槽口封闭吗?!
下面的槽深只有1mm,手磨刀基本上没法搞,最好还是线切割吧(默默的问一下,你这槽有什么用?,1mm的深度确实小的很)

网友:
可能要做专用刀具了,记得有一个版本的机械设计书本上提到过细长孔内车槽的加工问题,方法给你参考一下。如图所示:棕色为偏心套,直径3mm,略小于孔径(能塞进孔内,自由转动,间隙越小越好),偏心0.25mm,固定在刀架上;黑色为刀具,刀尖处于偏心最大处时与偏心套相切。车槽时转速要低,用手或其它机构缓慢转动刀杆,即可车槽,旋转一周后,即可将槽车至尺寸。图片随手画的,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办法,但要注意刀具的前后角,还有,旋转的方向与前角的关系。

网友:
线割啊,这个槽用铣刀多麻烦

网友(点评):
楼主的图没有标清楚,这应该是个圆槽

网友:
全是刀上的活

网友:
标的太随便了,关键是没表达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前面标错了!

网友(点评):
13是直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