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磨削用什么冷却液?

楼主(2014-10-08):
CBN砂轮磨削用什么冷却液?

网友A:
     之前也很纠结用什么冷却液合适,目前就用普通的水基磨削液,砂轮的耐磨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很纠结用什么冷却液合适,目前就用普通的水基磨削液,砂轮的耐磨性还是不错的。

谢谢大侠的回答!另再请问大侠,在高速大加工余量的情况下,水基磨削液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答!另再请问大侠,在高速大加工余量的情况下,水基磨削液行吗?

        不知道你说的大余量和高速的具体值?我用的CBN砂轮线速度在50米每秒附近,余量30丝左右,效率还行,砂轮磨损量很微小缓慢,砂轮吃刀量大时,冷却液一定要充分,否则瞬间就把砂轮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大余量和高速的具体值?我用的CBN砂轮线速度在50米每秒附近,余量30丝左右,效率还行 ...

德国勇克的磨钻头和丝锥沟槽的机床,一根高速钢的圆棒,瞬间就开出很深的螺旋沟槽来,那个切削加工余量是很大的,它用的是CBN砂轮,线速度是150M/s,但它的冷却是油,不知水基冷却液能行不,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仿制,那可以用水基的。其实很多CBN都用水基。用油,很多是为机床本身考虑的。勇克的静压导轨,是裸的,用油对机床好。当然,油基的对产品表面质量会更好。

网友(点评):
但千万注意让供应商检测下你的水的成分,不同地区用的配方不同,不能通用,否则会结块,起泡等问题。用过奎克的水基。

网友(点评):
油冷除了冷却,还有更好的润滑作用,能使砂轮更不易磨损(包括不起化学反应引起的磨损),一定意义上说加工的产品精度会更好些。德国勇克设备和CBN砂轮150米速度我没用过,但可以试试,要考虑水基冷却液是否腐蚀机床

网友(点评):
用油基的,基本要配自动灭火装置。某厂,领导来参观,随行记者咔咔拍,结果到牛逼设备面前,悲剧发生了。闪光灯触发了灭火装置,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迷津!!

网友B:
CBN砂轮的冷却液应该用油基的,CBN在水蒸汽中加热,从900℃开始失重,CBN被分解,并与谁生成硼酸和氨,即BN+3H2O=H3BO3+NH3,这一特性要求CBN砂轮一般不能使用水溶性的冷却液,而应使用无水的矿物油作为冷却液。

网友(2016-09-02):
引用 网友B:
CBN砂轮的冷却液应该用油基的,CBN在水蒸汽中加热,从900℃开始失重,CBN被分解,并与谁生成硼酸和氨,即BN ...

专业 学习!!!!

网友(2018-01-31):
楼主,请问下你们使用的CBN砂轮基体是什么材质,铝合金还是合金钢,基体硬度大约是多少?CBN砂轮是进口还是国产,能不能推荐下砂轮片的厂家?

网友(2019-06-19):
用过一次CBN砂轮磨 20GRMNTI,磨削表面烧的乌漆嘛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