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材料烤漆后的小气孔问题

楼主(2014-10-08):
材料为Q235,8个厚的板材;牧草机械上面使用,由于是外贸产品,外观要求非常高;零件成型为激光割,然后焊接,最后电泳烤漆,烤漆之前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烤红漆之后,零件两头(一头方,一头为圆)都有成群的小气孔,由于方边在内部,勉强可通过。但是圆边暴露在外面,成群的小气孔绝对无法通过,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谢谢!
   说明:气孔位置基本都是在板材中间位置。

网友:
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跟加工商反应问题后,他们就解决了,猜想应该是酸洗的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是喷漆的原料问题,找一点质量好的试试。别总听供应商的有时他们就是在忽悠。

楼主:
谢谢  敢问图片怎么上传呢   我是新手  试了几次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