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精度,请教

楼主(2014-10-08):
             新手报到,我想下面装个导向导轨上面夹住同步带跑,求指点~谢谢

网友:
百度:同步带线性模组。

网友:
你最好把图也弄上来么大侠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众说纷纭啊,有的说+-0.1有的说+-0.02

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A:
有些检测设备在进行拖动时都是用的同步带

楼主:
大侠~!同步带精度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检测设备在进行拖动时都是用的同步带

大侠~!同步带精度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如果是用于机械加工的话,肯定达不到那个精度。在低负载,带长不长的情况下可能有0.05吧。

网友:
我也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