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钣金折弯费用与折弯角度的关系

楼主(2014-10-08):
钣金展开后大约150X150,厚度t3.
截面如图所示,常见的 用法是折弯成90度直角(左图)。
现在想使平面A形成一个角度19度,钣金折弯的两个角就分别是71度和109度(右图)。
从工艺来说,非90度的这个折弯件需要特别的冲压磨具吗?制作费用会比常规的直角折弯贵些吗?

网友:
71度得专门的模具,  具体得看你当地做加工的有没有这模具,  没有的话除非你量很多,  否则再多钱他也不会做的

网友:
一般在数控折弯机上都有个30度的刀,可以折这个71度。不过3.0的厚度有点厚,30度刀一般都是褶边用的,一般设计针对的板厚是2.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