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对不同尺寸大小螺帽、螺栓点数的机器,求教

楼主(2014-10-08):
想设计一个对不同尺寸大小螺帽、螺栓点数的机器,想不出好的机械结构,请哪位大神为我解决下,感谢啦

网友A:
先用振动盘分类拣出,各出口加传感器分别计数,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振动盘分类拣出,各出口加传感器分别计数,可行否?

能不能保证不会两个螺帽粘黏在一起只计数了一次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保证不会两个螺帽粘黏在一起只计数了一次呢

我也想到了用振动盘,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确保准确计数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在振动盘上增加筛选条件,粘在一起的直接过滤掉;二是再加一个传感器,检验是否是两个螺帽叠加,如果是计数+2,否则+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在振动盘上增加筛选条件,粘在一起的直接过滤掉;二是再加一个传感器,检 ...

对于两种解决方法还是不太懂啊,一在振动盘上增加筛选条件,怎么增加筛选;二再加一个传感器又怎么能判断呢,比如我第一个传感器用光电的,检验时一个波峰波谷算计数一次,但判断不出是否黏在一起,再加一个传感器的意思是不是加一个其他种类的进行另一种检验?

还有用振动盘是否速度有点慢,对大量的螺帽进行快速计数是否可以。

对不起是新手,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两种解决方法还是不太懂啊,一在振动盘上增加筛选条件,怎么增加筛选;二再加一个传感器又怎么能判断 ...

你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向做振动盘的大神们请教,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小问题,我不做振动盘,也只是用而已。至于你说的连在一起后来我想了一下还要分两种情况(水平粘连和叠加粘连),若采用筛选的方法很简单,订做振动盘时提出要求即可,肯定能满足出来的都是单体。如果用传感器检验的方法就要麻烦一些了,得检测三种状态,看你怎么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向做振动盘的大神们请教,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小问题,我不做振动盘,也只是用而已。 ...

OK,谢大神,我先去消化消化,想想看怎么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