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分析

楼主(2014-10-08):
最近想学有限元运动分析,SW上带的分析行不行,请前辈指教

网友:
行,当然行,在使用motion插件运动仿真后,再使用simulation分析。在motion运动仿真工具栏的最右三个工具即是。不过需要耗费大量系统资源,内存小的话时间相当长,半个白天吧

网友:
教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