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胶管下料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4-10-08):
一位开加工厂的朋友接到一批活,苦于无好的下料方法,求问于我。我亦无良策,只好再求教于诸公。
原料为Φ600*30的PE管,单根长6米多,要切成段,段长600。该加工厂机床有几十台,也有带锯床,奈何管径太大,放不下;还有切水泥路面的切割机,及角磨机等。

愚意以为,路面切割机或角磨机等无齿锯法易产生有毒烟尘,不宜采用。要用锯也只能用有齿锯。细思之下,仅有二法:
1、上车床以切断刀断之,断口两侧各支中心架。
2、仍上车床,夹紧后低速旋转,刀架上装一木工圆盘锯,徐徐进刀锯断之,断口两侧各支中心架。
此二法优点是几乎一文不费。

诸公或别有良法,还请不吝赐教!亦可做工装工具等,耗费若能在一万以下为好(能切这么大棒的锯床听说要五六万)。

网友A:
做一抱箍似的夹具,可以固定在管上,再把小型锯齿切割机固定在夹具上,并可沿圆周移动,移动方式可采用摇把带动齿轮传动,切割深度可调,造价应该在预算之内

网友(点评):
甚合我意!好像市面上有卖这种成品的,将近三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抱箍似的夹具,可以固定在管上,再把小型锯齿切割机固定在夹具上,并可沿圆周移动,移动方式可采用摇把 ...

自己做一个简易的用不了多少钱,这是切PE材质的,好切,刚性要求不高

网友:
可以参考视频原理自己改造,以下为厂家参数
型号:P400 小型切管机    重量:6.0kg    转速:4000 r/min    电压/功率:230V/1010W    电压/电流:110V.120V/8.4A    刀片直径:148/150mm(5.8”/5.9”)    使用范围: 100mm-400mm(0.6’’- 6.7”)    最大管壁:25mm(0.98’’)cut

切管机操作视频演示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
大侠见过锯圆木的带锯床吗   别说600,1米的都能锯

网友(点评):
胶管有6米,不好挪动啊。

网友:
电热丝,通电加热。

网友:
PE是热塑性材料,可以用发热的电热丝来切开的,有一种切割泡沫的电热弓泡沫切割机,切割宽度大于1米,深度有300mm,淘宝上卖1K左右,买回来改装一下,把深度加大,或许能用。

网友(点评):
哎呀,果然有惊喜!

网友(点评):
这个挺不错,可以改造成半自动或自动的

楼主:
不知楼主自己的两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这么大的床子用来下料,个人觉得比较浪费,另外两种方法在操作上面觉得也有些繁琐,效率不高,一个人难以操作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陪儿子看熊出没,光头强那样的工具应该可以。

网友:
加工厂不忙上床子也无妨啊

网友(点评):
关键是效率,6米长直径600的管子,在车床上转速有多少?中心架要移几次?

网友:
做个这样的保持机构
用来送料。

网友: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想到的是热熔

网友:
How  it is made 就用热熔,一根电热丝解决

网友(点评):
大侠能提示下是哪一集吗?

网友:
主要看你有多大量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大侠,何不买个木工手锯?

网友(点评):
人工太累。没人愿意干。

网友:
借鉴无心磨的形式,造价应该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