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椭圆形的直筒,盘铣刀崩刀

楼主(2014-10-08):
各位老师,前辈,我现在在加工一个椭圆形的直筒(外径514.414.内径438.338.高度520.余量25),用的是加工中心,63的盘铣刀。上四块刀片的,铣的过程中,刀片老崩,四块刀片一个面,只可以加工80mm左右,我的转速是888.进给是1400,每次吃刀1mm.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刀片换了好几种了。谢谢大家。

网友:
转速高一些,进给慢一些试试看

网友:
转速快了,,,,,,,,

网友:
是不是工件刚性有关,设法用工装增加点工件的刚性。

网友:
被加工的椭圆筒是什么材质的?你用的∅63mm铣刀盘的几何角度:轴向前角、径向前角多大?与你加工的材质有很大关系的,有色金属可取大的前角;而硬质材料的合金则取负的角度或者0度的;再就是速度(转速)是影响刀片寿命的第一要素,你这里的转速似乎高了些。如是刀片钝化损害的话,也考虑被加工件里面是否含硬质点。总之,是综合分析原因的。

网友:
降一下进给,每齿0.2mm。或使用圆刀片

网友:
降一下切深也可以,切深0.25mm进给F=每齿0.6mm

网友:
蹦刃蹦刀片一般都是冲击力过大导致的。就你现在提示的条件线速度过高转速可以下降一半,进给看你切深是,少切可以进快。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63的,每刀0.4  F2500-3000 SPEED 800,要求机床扭矩要高,模具钢料

网友:
优化下刀路试试,空心与实心加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