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用钢丝挡圈装配

楼主(2014-10-09):
如图的轴上9.5的槽子需装钢丝挡圈,请教下论坛大神们有什么专用工具么?试过挡圈钳不好用,也做过锥形工装也不好用。

网友A:
锥形工装怎么会不好用呢,是没有做好吧

网友B:
锥形导套是最佳方案。我们的产品中还没有如直径6个的轴也是用的此办法,关键是锥角和压钢丝工具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工装怎么会不好用呢,是没有做好吧

锥套尾部外径小了不方便用,大了挡圈又容易变形,求指教啊。

网友A:
你看这样是否可以?灰色部分为装配用,紫色部分为安装挡圈过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样是否可以?灰色部分为装配用,紫色部分为安装挡圈过渡使用

谢谢大神啊,感觉挺好的,我研究研究怎么用,刚刚接触机械设计没多久,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形导套是最佳方案。我们的产品中还没有如直径6个的轴也是用的此办法,关键是锥角和压钢丝工具的孔。

求大神指教啊,锥角和压钢丝工具的孔如何选择啊,新人上路,不太懂。

网友(点评):
以后呼唤可以用@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形导套是最佳方案。我们的产品中还没有如直径6个的轴也是用的此办法,关键是锥角和压钢丝工具的孔。

@樵薪 嗯啊谢谢大神。  锥形导套容易被挡圈一端的尖凸起卡主,很难压 ,大神有什么办法没呢?没设计过锥形的导套,是我的导套设计的有问题么么?设计好几个其中一种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樵薪 嗯啊谢谢大神。  锥形导套容易被挡圈一端的尖凸起卡主,很难压 ,大神有什么办法没呢?没设计过锥形 ...

这样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行

@樵薪  压环的材料选什么比较好呢?尼龙还是金属?

网友(点评):
合金工具钢淬火

网友:
你右侧是M10的螺纹,,直径9.5*1的的可以变粗吗?也可以代替挡圈用呀。

网友:
请教 下 表面粗糙度 0.8,这么压会不会把表面损伤影响使用

网友:
请教下  表面粗糙度 0.8 这么压 会损伤吗 影响使用吗

网友(2014-12-31):
我们也是用锥形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