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素纤维管加工方法

楼主(2014-10-09):
各位:

  请教下碳素纤维管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有没有相应的加工工艺文件?目前一般有哪些规格?

网友A:
碳素纤维管没涉猎过。。。之前跟一个客户聊过碳素纤维板,纤维板是一层一层贴出来然后进高压炉。里面会填充一些需要的复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素纤维管没涉猎过。。。之前跟一个客户聊过碳素纤维板,纤维板是一层一层贴出来然后进高压炉。里面会填充 ...

有碳素纤维方面的资料吗?网上貌似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碳素纤维方面的资料吗?网上貌似找了很久没找到

这个还真没有,之前是跟一个日本的客户聊得,他们技术比较先进,成品很棒,但是没留下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