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社区,帮我看下这个曲面为什么不能加厚吧,求救!!!

楼主(2014-10-09):
求各位大侠指教,这个曲面老是不能加厚,蓝色的那个面无论是改成相切还是相触,都不行啊,这个打算用碳纤维或abs做,是不是只能开模啊?

楼主:
好吧,我自己找到解决方法了,还是谢谢社区哈

网友:
曲率太小,当厚度达到超过一定值的时候,曲率就不能满足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