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看看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4-10-09):
像这样的轴孔配合,直接镶螺丝,这怎么加工攻丝啊?比如说我齿轮跟轴不是一个供应商做的,那这半圆螺丝眼怎么搞呢?又要求合上之后是完整的螺丝眼,不出现乱丝?

 怎么做到的呢?还是现场配?

网友:
感觉像齐缝螺钉。轴和齿轮外协之后,到你们装配车间配做。不过,这种结构用在跟齿轮联接上,俺不放心。为什么不在轴上设计个法兰面?

网友:
这个螺丝孔是装配好配作的,不是预先加工好的

网友:
现场配吧

网友:
管子轴,这样是可以的,,,,,不过没有键槽看着舒服。

靠,两层管子轴。干嘛的?

网友:
   螺孔肯定要现场配。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拿把刀砍死我也想不明白,难道轴套和齿轮是2种材质?就算2种材质连接部位也不应该是这位置。

网友(点评):
其实这结构的话可以做成圆柱销过盈配合也可以,就受扭力,螺纹要来干嘛?

网友:
这肯定要现场配了

网友:
左侧同外径的两个齿轮,分度园直径不画中心线,却在厚度中间画了一条,应该是某个学校的体育老师教的制图课。
这两个齿轮,外面一个用键与轴配合,和轴成为一体,里面一个用了个轴承,可以在轴上面转动。
那么,与齿轮连接的应当是轴套,用滑动轴承材料制作。这种镶套为防止与齿轮之间脱开,用骑缝螺钉连接是对头的,制作时要配钻攻丝,旋入螺钉,而不是现在图纸上那样是个空螺孔。
现在图纸上这个轴套内表面不与轴接触,画法肯定是错的,只要看看零件图这个轴套的内孔尺寸就知道.
为什么这样设计?好象是空间有限,想防止这个齿轮在轴向窜动。其实解决很简单,用滚动轴承加滑动轴承的做法怎么看也别扭。
设计笨拙,图纸画法错误多多,看着只能叹气了。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就是我想说的,看着图都头疼,估计那个体育老师也是代课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种图纸还能给到生产单位生产。严重怀疑这个单位的设计管理水平。按理这种图纸设计会被气得吐血的师傅直接枪毙到废纸篓里的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里面的齿轮内孔镶嵌的是铜套之类的,所以用骑缝螺钉。至于铜套的”内表面不与轴接触“,俺怀疑是想表示铜套内的油孔。只不过这表达……

网友(点评):
另外,轴承的固定方式俺觉的也不妥。对于轴承,要么都固定内瓦,要么都固定外瓦。不带一边固定内瓦,一边固定外瓦的。

网友:
我看不懂啊,那个圈圈里的是螺纹么?

网友(点评):
轴套与齿轮上螺纹配螺钉

网友:
我只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图找错误,还原本初设计
" X* A& E! h& Q3 J/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931! z. d1 o0 V- v2 @( `
图改的有点顺眼了,这回结构上的毛病就好找多了

网友:
不太同意用这样的办法。如果要这样作的话,要一一的配对配作并且要定好轴向径向位置固定后,打一个孔攻一个丝再打一个再攻一个丝。以后拆卸时更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