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公差与位置公差选用,请教

楼主(2014-10-09):
0.15的公差我感觉不对 那0.3对吗

网友:
这个孔距不用标公差了吧

网友:
估计没人回答你的,公差一般根据使用要求和加工条件选择,你直接上个图,别人怎么回答你呢?你这个零件明显缺少尺寸

网友:
GD&T要求功能驱动尺寸, 先要明白这个孔的作用?定位?
建议用位置度来标准,

楼主:
中等精度零件 根据两点间距离不能计算其公差吗

网友:
没什么对不对之分的,因为公差从历史上看就是经济性与技术性妥协的结果。就楼主的图而言,不考虑经济性,标多少都是可以的;但从技术性分析,就不妥了,因为公差是两个工件的装配关系,没有另一个工件的安装,谈不上公差的合理性,就单独一个零件,标不标公差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