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材料加工性能如何?

楼主(2014-10-09):
PET材料,在网上搜了一下,说的不是太清楚,只知道密度很小,客户说类似于泡沫的性质,不知道能不能用机床加工(铣床)有加工过PET的能否说一下

网友:
PET是乳白色或前黄色高度结晶性的聚合物,表面平滑而有光泽。
耐蠕变、耐抗疲劳性、耐磨擦和尺寸稳定性好,磨耗小而硬度高,具有热塑性塑料中最大的韧性:受温度影响小,
通过成核剂以及结晶剂和玻璃纤维增强的改进,PET除了具有PBT的性质外,还有以下的特点。
1.热变形温度和长期使用温度是热塑性通用工程塑料中最高的
2.因为耐热高,增强PET在250℃的焊锡浴中浸渍10S,几乎不变形也不变色,特别适合制备锡焊的电子、电气零件:
3.弯曲强度 200MPa,弹性模量达4000MPa,耐蠕变及疲劳性也很好,表面硬度高,机械性能与热固性塑料相近
增强PET是可以铣加工的,只不过转速不宜快,刀的前角大一点。